七彩虹A870不跑码

楼主(2018-04-09):
一块七彩虹战斧A870 V1.5上电触发时钟复位都有但不跑码,断电查看一下接着插电再开机居然跑马亮机了。关机断电几分钟再开机又不行了,断电接着插电再开机一试又可以亮机。真是个奇葩故障。。。刷个BIOS试试看,还是一样。。。等待大神来解救。。。
已修复。。。。
因为CMOS电池槽氧化接触不良,所以初次上电开机不跑码,而断电接着又插电开机为什么又能亮机呢?因为初次开机时RTCRST电路电容得到充电,短时间断电电量没有完全释放,使南桥误以为电池有电,所以可以跑码。
其实一开始如果仔细观察电池槽此故障简直秒杀。

网友:
谢谢大神分析  学习了 真的太好了

网友A: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可能是桥了

网友:
可能某个芯片的附近的小电容把信号拉底了

网友B:
刚遇到个和楼主一样的主板,刷bios还是故障依旧,准备做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遇到个和楼主一样的主板,刷bios还是故障依旧,准备做桥看看

我的是电池槽接触不良,你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可能是桥了

不是桥,是电池槽。。。。。。。。。

网友C:
楼主有心,我遇到这种故障,我就放弃了,现在主板便宜,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心,我遇到这种故障,我就放弃了,现在主板便宜,修麻烦

修自己的板没时间限制,要是你也会想办法修好的。

网友D:
780的主板 电池还参与开机?  很久没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0的主板 电池还参与开机?  很久没遇到过了

AMD870,不是780。。。。。。。。。。。。

网友:
AMD的芯片  CMOS电池没电或者电压低出现问题的也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