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掉电

楼主(2018-04-09):
e540 主板放电能显示, 南桥通病,换后30分针断电, 明明刷BIOS好的。但是刷了好都不行。怎么解决
刷BIOS

网友:
合成的BISO也不行嘛!

网友:
Bios继续刷下,可能之前刷的不对!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吧。我以前有个E40的也是这样。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