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没有CPU主供电如何维修

楼主(2018-04-09):
台式机主板没有CPU主供电如何维修
  台式机主板上的CPU主供电,是引导CPU正常运行的首要条件,如果CPU主供电不能正常产生,就会导致时钟电路,复位电路不能正常发出信号,以至于主板无法正常工作,那么,当主板没有CPU主供电时,我们要如何去维修呢,下面,小编向各位电脑维修爱好者一起介绍下这方面的技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   首先,先反复触发主板,然后测量CPU旁边的大电感,用万用表的直流20V电压档是否有正常的高电平电压产生,若每次测量均为低电平(即0V~0.7V),可断定无CPU主供电产生,以此进入下一步检修

  •    仔细目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元件是否有烧毁,掉件,或被人更换错的元件.若有,需根据图纸或依照一样型号的主板更换上正确的元件,然后再通电测试.

  •     根据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测量芯片上的VCC,PVCC,BOOT脚的电压是否为12V,12V,5V,若有,为正常,若无,测需要检测与之相连的元件,供电脚上的限流电阻,电容和二极管是否正常.

  •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上的EN脚是否有为高电平,高电平表示已处于信号开启状态,为正常状态,若为低电平,则要沿着线路去测量EN信号产生的电路与产生的条件是否都正常.

  •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VID脚是否有高电平与低电平交错组合,如果有表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反之,为不正常,需要测量CPU的VCCVID或VTTVID供电是否正常或CPU插槽是否已经虚焊或各个VID信号的供电是否不正常.

  •    当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后,即步骤1~5全正常,还没有CPU主供电产生,那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内部模块存在损坏,这时需要更换上好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或驱动芯片.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