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新通病Dell N4050七声报警!

楼主(2018-04-09):
故障现象:七声报警!

老师傅们一听七声就干桥!
N4050此款机型为Intel的桥不易虚焊!!

测量PL4401无电压

找到管理芯片 玻璃qfn封装,风枪加焊

秒杀亮机!

网友:
说实话这机器年纪大了,我有台整机卖不掉,有需要这个机器主板的联系我,便宜出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遇到,有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机器CPU座子,显卡,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已收藏,不过这个机子应该很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已收藏,不过这个机子应该很老了吧。。。。。。

嗯,                           还行吧!

网友:
这种芯片风枪吹特别容易坏  我都BGA做 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这种故障还没遇到,以后要注意

网友:
第一次遇到

网友:
HM65的桥能有多老哦,HP V3000我还照样给客户换新显卡,只要客户需求,出得钱就换

网友B:
楼主也用的宝工镙丝刀吗?外面的皮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用的宝工镙丝刀吗?外面的皮掉了

大师你看哪呢?主角不看看螺丝刀,就你事多

网友:
一般都先热热桥,不行就测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坏很常见啊,修过好多

网友:
这些机器时间长了问题很多 这些玻璃管在索尼 dell的机器上多 但现在看不到了 封装不一样 MOS和驱动集成在一起了
坏了让我怎么修?马总家全是华强北测试芯片 哎...

网友:
就像以前的乌龟壳 厂家埋的雷还是给我们的福利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看哪呢?主角不看看螺丝刀,就你事多

没有好的镙丝刀你能拆别人拆不掉的镙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