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还有得修吗?之联想G40-70m

楼主(2018-04-09):
机型:联想G40-70M
板号:NM-A273
故障:二修机,插电大短

同行店送修一台G40-70M,由于同行离我这比较远,所以同行先把这机拿到当地维修店修了一下,说没得修了,不甘心,叫我给他看下。当时我插了一下电,大短。这种四代U,看来怕是CPU挂了吧,心想。拆机发现3V 5V芯片直接烧了个洞,底板也烧坏了。心里一阵凉呀,这个怕是没得救了。先把两个芯片给干了,用关公大刀给我刮刮刮。就成这样了。大家猜猜还有得修吗?好戏在后头。

刮到B+不短路了,量了3V 5V居然也没短,再量PJ304的+3VLP居然也没短,真是奇迹。再量下其它各电感,都正常,RTCVCC电路也正常,基本可以确定CPU没挂。就给同行报了个价格,同行居然说修,只要能修好。

                 修复方案:原5V待机电路底板完好,直接找个8208C装回,把B+供电引过去即可。重点是3V待机电路,看这底板直接装回芯片是已无可能。只能使出移花接木了。刚好有块差不多的料板LA-B091P,找来两个图纸对下,工程量不大。而且关键是剪完后大小刚好能放下,因为这样超薄,空间小。

从图中可以看到只要接8脚B+,1脚接原+3VALW_EN,5脚接回PJ304,电感输出接回原电感,当然不能忘了接地。由于PG在A273中是无作用的,所以只要接5条线即可。下面是改完后的效果图。

刚好能放下,改完后插电,电流一下上去了,下面是开机图,用时1小时多。干完收工。

最后总结:这种机N多短路都是坏CPU的多,换这种CPU真心不容易,联想打了恶心的黑胶,搞得不好很容易掉点。所以换CPU就直接报换板的价,大家怎么看呢?最后谢谢大家帮忙加点分,评分是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A:
起码这个机器修好了,感觉现在的修电脑是拼命压榨老司机的创造潜力啊,这要是放在以前估计就是换班子了,可是放到现在折腾成这样估计也没多少钱可拿,心疼老鸟

网友:
这个改板厉害了,都烧成这样都被楼主解决了,技术好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挖骨疗伤吗,也真够淡定的。。。。。

网友:
楼主有耐心。技术也到位。是我就放弃了。直接让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可以可以。自己加了个3V待机芯片,然后飞线,只要这5根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幸亏你有差不多的料板不然你修就麻烦啦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短路都烧CPU,恶心死了,基本很少烧得这么严重的没有到CPU

网友:
我一般遇到烧成这样就直接换板了
楼主有耐心。技术也到位。是我就放弃了。直接让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这个机器修好了,感觉现在的修电脑是拼命压榨老司机的创造潜力啊,这要是放在以前估计就是换班子了,可 ...

哈哈哈,确实收不到什么钱,都是同行,同行还要赚点。细水长流吧。

网友:
挖骨疗伤挖骨疗伤挖骨疗伤挖骨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你有差不多的料板不然你修就麻烦啦

那也不会呀,很多电路都可以改的,料板很多。

网友:
牛逼 很细心 运气真不错 前几天一台联想4代i7 1.35V电路小进水还烧了U 心痛死我了 没能赚到钱

网友:
这个改板厉害了

网友:
现在看帖子需要RMB了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楼主牛 这也能修好 真有耐心

网友:
没法子,我也搞过 同行出不了高价,成本是关键

网友:
还是尽早的换板子 吧  都刮成这样子了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看到还继续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佩服啊 什么时候小弟才能修炼到这种功力啊

网友:
牛人啊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
楼主 认真 研究 勇于探索 的精神可嘉呀,有可能修好吧

网友:
楼主条理清晰 理论知识强悍 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很牛B,刮骨疗伤修好的

网友:
真是神人啊 。。。。。。。。。。。。。。。。。。。。。。。

网友:
被逼的没办法 换板太便宜i了 只能使出绝招了 刮骨疗伤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楼主牛 这也能修好 真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