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X550VC 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18-04-09):
今天接到一台ASUS X550VC的笔记本  故障时电流上到0.59 不显  刷BIOS后一样  怀疑是板载内存坏了但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你可以自己搜搜看

网友:
能不能进bios  要是不显示换图像的话 也不能屏蔽啊  还有就是带不带内存插槽  可以把内存芯片吹掉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DDR3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