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标准版的降频cpu是怎么回事?cpu+gpu+ram全面降频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8-04-10):
有人说是2.15的频率被强制降频,有人说是不达标的残次品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cpu+gpu+ram全面降频又有多大影响?

网友:
Zealer小米5测评里说到了降频,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说白了就是加工成本,和残次品没关系。PC行业里有太多范例。

网友:
如果我跑出来说:
万一出现810那时候的发热杯具(虽然不太可能)或者开部分毒瘤or大型点的游戏,又或者干脆天气太热。
残血版本可能更适合长期满载运行,满血版本有一定几率出现降频,甚至降到比残血版本频率更低。
导致体验差距不大,甚至满血版烫手体验不好(以上是最坏方面考虑,实际几率很低咯)。
会不会有人跑来喷我+揍我?

理论性能差距不会小,但是私以为实际体验差距应该不大。毕竟820理论性能足够凶残了,即使理论差20%也不能算弱。
当然内存切了刀还是可能有点影响的(能不能感觉出来目前不敢说),CPU和GPU差距日常使用的话约等于无吧。
毕竟阉割的820还是比满血650/652强得多(娱乐兔跑分除外),更别说阉割的内存依旧比650/652上限更高频。

何况800/801好多还在服役,808/810功耗爆炸日常也算勉强能撑。
考虑这些来购买,真还不如考虑容量大小对你有没影响来得实际呀……

网友:
我更正一下,我认为应该是:经过流水线测试,筛选出来体质好的处理器上更高的功率。不是代表1999的处理器不适合上更高功率,1999还是有概率是优品的吧。筛选工作的人工等等其他成本、优品的鉴定,都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但是1999也有可能优品锁定在低频吧。我想不可能一整个批次处理器全部鉴定过去,只是一部分适合上高频率,一部分根本没有去鉴别是不是适合高功率。
喜欢关注硬件小白的一点点看法

------------------------------分隔线
一个关注硬件、想换手机的门外汉的一些观点。
我一开始认为1999是值得买的。
我想三个配置处理器还是一样的,无非1999的频率被强行锁定在1.8。为什么锁定频率呢?那就是因为处理器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体质不好(如:发热大,电流不稳等等电子问题)的芯片,无法保证在高负荷下发挥最好的功能。所以给它锁定在1.8的频率,不需要它太过度使用,确保非优品处理器的稳定工作。
这就是1999的处理器频率低于另两个版本的原因。它坏了吗?没有。它不是820吗?它还是820。说它被阉割实在是有点过了,无非就是不算优品的处理器锁定频率了而已。我认为有点像电脑CPU的“雷”和“雕”吧,散片CPU一样有机会开出“雕”。这就有运气成分在里面,DIY电脑玩家都是淘散片,自己加散热自己加电压,看看CPU到什么程度是极限,什么时候是最优电压与频率的结合点。
道理是一样的吧。
不玩大型游戏我认为1999,2299,2699没有质的区别。
但是别忘记了,架构一样,频率不同的处理器价格可是有大差别的。比如amd的fx系列,8300/8320/8350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分析完这个问题。。。我还是决定要至少买2299了。。。300元的差距真的值得换一个优品骁龙820再加32g的闪存。
你们都去买1999的好不好

网友:
cpu残血也可以吊打很多其他厂商了吧,还有体质差限频真的不代表会省电,很有可能是更加耗电。如果高通不把这批体质差的卖掉岂不亏了,便宜卖给小米了还能装作820更大批量出货,何乐而不为呢。三星代工的良品率你们应该都懂的,初期的哪怕是高配版体质也可能是勉强达标而已。另外内存存储低频版纯粹是为了控制成本,不然怎么压到1999,感受的话你不去注意的话基本没啥大感觉,以前爵士们emmc4.5和lpddr3不照样玩的挺嗨吗

网友:
intel就是这么干的,同一代i5和i7都是同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体质好的就是4790k,差点的就是4790。体质实在不好还能当4590卖

网友:
残血soc而已,淡定,差距不会很大,满血玩得爽的残血一样爽,残血玩不转的app满血一样干瞪眼

网友:
Intel不是老干这个。挑一挑出来一个型号。还有tj85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