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T亮机2秒掉电!

楼主(2018-04-10):
  华硕A52JT亮机2秒掉电! 有时能正常使用一两天也不掉,以前也修到过同型号的机器故障是不定时掉电,而手里故障机是开机显示LOGO两秒就掉,之前是换过EC旁边的排阻RN3003就好了,但是这台换了也还是一样,

问题不在这!

反反复复查问题,先是温控,各电路波形对比,换显卡滤波电容 ,都是一个鸟样!(显示后秒掉电)正在发呆,来了个客户,送修是的神州的老上网本,客户说是要换开关,呵呵一句话点醒了我,我测了下开关的电压

没有把全图拍下来,实测只有0.45V,立刻把开关干了下来,再测为3.3V ,我操一个开关搞得自己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真的大意了!装机测试了两天没有再出现掉电现像!

网友:
维修有时就是走了弯路才晓得原来问题如此简单

网友:
电脑同一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故障不一定是同一个

网友:
这款机器那个排阻确实是通病,开机LOGO掉电,修过几台,至于开关导致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asus的排阻本来就爱坏。。。这个开关问题

网友:
有时候就需要一句话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