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断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04-10):
送来时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发现是可以开机,但是不断的断电重启,偶尔不断电,跑码01。
在上电的时候测量电压,电压都有,但有一路电压不对。

Q24 输出2.2V,感觉不对

打开图纸,图纸标示,VCC1.8v。重点开始测量红框内标的分压电阻。

找到电阻的位置测量,方框内标示的下拉8.2K电阻的阻值不对。
找相同阻值的电阻换掉,开机正常。

网友:
请问你们有没有修到这个板子只能使用一根内存条的  都正常 但只能用一内存槽

网友:
我多么渴望修到这种板子 ,不想修电压都正常,出现奇葩掉电的板子

网友:
技嘉板这个PLL电压偏高导致掉电重启也是经常碰到

网友A:
修华硕的板最令人讨厌的就是这种电阻在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组织的大小只能问同行借个板子来判断组织大小

网友:
长见识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非常好。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华硕的板最令人讨厌的就是这种电阻在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组织的大小只能问同行借个板子来 ...

华硕的就是点位图方便  不像技嘉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