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主机G20AJ艰难维修 全网首发点位 BIOS

楼主(2018-04-10):
时间:2018年3月6日地点:山东济宁
板号:H97-I/G20AJ/DP_MB REV1.3
故障:不加电。
首先来一张主机图片,这机器我第一次见(原谅我修的少,大神不要见笑)

好了,废话不多少,插电源开机试试什么故障,据客户说以前进过可乐,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于是先大概看了下主板,没什么明显腐蚀的地方,看来上家应该是清理了。插上电源后,不开机。先简单测量下待机点(pcieB10脚),万用表一测明显短路了,然后为了确定故障,又量了下usb数据脚,毫不客气的也是短路,心想这下有点难办了(桥挂了), 般我们这修板子桥坏就不修了,但考虑到客户板子特殊,于是还想搞一搞,然后就报价,留机,定桥。
过了几天桥到了,满怀信心的上BGA换桥,没过多长时间换好了,于是插电试机,还是不通电,一量桥又坏了,当时那个心疼劲啊

这时突然想到客户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于是仔细查看板子,是否有动过手脚的地方,靠还真有,就是这
据点位显示这个芯片是待机芯片,上家也是牛,不仅装反了,而且还换了芯片,真想爆粗口。 .
测量好后,重新定桥,这回我没有先上桥,先把待机修好。把芯片焊上后,量了一下,待机居然19v,乖乖,赶紧拆掉上管,没电压了,上管软击穿了,换掉坏的上管,3.3v完美出现。
换上桥,确认无误后加电电流0.4~1.0跳变,靠,还有问题,想到动过手脚,还是刷个bios把,于是淘宝买了个,刷上去现象一样。这时陷入了僵局,电压,pcie复位都正常。还会有什么问题囊。无意间瞥了一眼网口,咦,网口灯居然常亮,于是把网卡拆掉,电流1.2~1.8完美亮机。
总结:其实这个机器就是个很简单的故障,因为自己粗心而走了弯路,令我没想到的是台式机也会有人动手脚,这也是我走弯路的原因之一吧。发帖不多,如有不足,请大神指点。最后附上点位图,和原厂BIOS。 华硕H97-I-G20AJ-OP-MB REV1.3 BIOS

网友A:
故障真多 楼主收了不少银子吧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真多 楼主收了不少银子吧      楼主辛苦了

没多少,去掉配件费也就挣个辛苦钱,主要烧坏了个桥,100多白扔了。

网友:
楼主技术跟给力哦  要换做我  我肯定就没思绪往下修了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修本的师傅  这种主板我都不会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修本的师傅  这种主板我都不会接手

没办法,普通的板早就不修了,谁让这板特殊囊,板子1500一个,不修也没办法,客户也愿意花钱。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桥太贵了, 一个搞不好就要赔钱,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C:
二手主板维修不好修,上家做故障就麻烦了 。。。这板子换桥可以报上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主板维修不好修,上家做故障就麻烦了 。。。这板子换桥可以报上价吧                                  ...

可以报上价,毕竟板子特殊,贵啊。

网友:
简直一波三折哈。。。桥都定了两个==!

网友D:
这个板的BIOS要分离吧,我记得好板的BIOS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直接刷到另一片同样的主板BIOS上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的BIOS要分离吧,我记得好板的BIOS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直接刷到另一片同样的主板BIOS上是不行的。

不用啊,我淘宝买的原厂的,直接刷。

网友:
楼主技术跟给力哦  要换做我  .。。。。。。。。。。。。。

网友:
二修机 楼主能修好 牛!佩服 佩服 华硕的游戏台式机?没见过

网友E:
哈哈哈哈,看见桌子上的u我就知道楼主是老司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看见桌子上的u我就知道楼主是老司机啦

还好啦,没大神你牛啊,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