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不触发 到不过内存 已解决

楼主(2018-04-10):
感谢各位朋友!今天闲着 又把CPU针脚 正了会  可能上次正的不到位 ,今天竟然可以跑码过内存 点亮了,等放放 再试试看看能不能行

一开始主板不触发  此板是小姑娘自己拆下来 拆坏的,闲着研究下。,最后发现是IO旁边小电阻

小电容碎了。电阻正好是RSMRST# 找个电阻上去就可以触发了!
现在的情况是 不上内存 跑22  1长2短报警。上内存档55   修好后 亮过一下机  就不亮了 BIOS刷过情况一样,高人指点下
VCCSPD 3.3V   smbus  2个都是3.3v   内存复位 1.4V        0.75V 也正常  再搞哪里 ???

SCL   和  SDA 波形   排阻有电压  波形不好说 不知道是干扰还是算波形  就起一丝波的感觉

网友:
人为拆坏的不好修,看看,还有地方有明伤没有

网友:
认到内存了但不过内存 上内存假负载打下阻值

网友:
台式机不会修。。。。。。。。。。。无奈

网友A:
看看CPU的针有没有被小姑娘弄歪

网友:
橡皮擦上,,哈哈!,,,,,,,,,,,,,,

网友:
先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掉件的,然后看看各个供电,不正常就跟着源头跑

网友: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吧!现在好多没有假负载测量信号都好麻烦。

网友:
RSMRST#信号是延时复位,大概要18ms毫秒左右。那个电容是有要求的,否则会导致各种问题。建议楼主查看下,顺便查下接口的供电的情况

网友:
拆出来的问题  就不要看图纸了    直接目测吧

网友B:
就想知道什么价钱收她?划算吗?

网友:
看看桥的阻值正常不 会不会坏了

网友:
华硕主板还是有很多通病的  小八脚就是典型的一个

网友:
华硕主板卡22我发了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5444-1-1.html

网友C:
上拉排阻换一换,SM总线的。。。。

网友:
读内存但不过内存,CPU座子的针脚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什么价钱收她?划算吗?

是给她换下来的  闲着研究下  之前没看到过这个电阻 所以扔一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的针有没有被小姑娘弄歪

针脚肯定有歪的 但是被我整过来了   合不合格不好说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拉排阻换一换,SM总线的。。。。

看这波形 应该不用换吧  ??????????

网友E:
是不是拆的力度大,有断线的呢?有板子点位图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波形 应该不用换吧  ??????????

实例,华硕B75,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困扰客户半年,之前拿来给店里另一个师傅看过,无解。有时客户换下内存插槽就行,主板有4个插槽,后来我换上拉排阻OK

网友:
是拆坏的肯定先观察外观喽,洗洗内存槽和CPU座有些板子不过内存就是洗洗就好了,洗好过很多片

网友:
来学习学习,大神们的维修技术~.......

网友:
这里都是高手啊 duo'duo学习,,,,,,,,,,,

网友:
内存条件测一下,复位,时钟,你这供电正常的,CPU针脚不能歪

网友:
这个必须用 示波器吗 ?使用万用表 可以量出来 吗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针脚肯定有歪的 但是被我整过来了   合不合格不好说哈哈

针脚不合格也会不过,我之前那种就弯了一个 后面弄的差不多标准了就好了

网友G:
这帖子是先写的结果么???厉害,不看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吧!现在好多没有假负载测量信号都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帖子是先写的结果么???厉害,不看完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期编辑的                        0

网友:
今天接到一张华硕B75-A 不能关机 关机 风扇还在工作

网友:
我碰到一块联想IH61的,两条内存重启掉电,上一条测试,只有一条内存槽能用,但是看看了,没有问题,看CPU座有灰,清洗一下,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感谢楼主的分享,CPU针有问题偏差一点儿也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最头痛针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针脚不合格也会不过,我之前那种就弯了一个 后面弄的差不多标准了就好了

我就说嘛 针脚没弄好也会引起不过内存的 因为现在内存都是由cpu控制 座了虚焊或者坏了都会不过内存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们的经验难得啊。

网友:
1 cpu座脚
2 换别外的内存座试试。如果可以,还是U座针。
3 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被碰坏件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拆的力度大,有断线的呢?有板子点位图 就好了

这是解决了的帖子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