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 nm-a821提示ACPI_bios eeror错误

楼主(2018-04-10):
e470 nm-a821提示ACPI_bios eeror错误.装系统进pe都出错.刷过bios.求高手指点谢谢大家出主意,

已经搞定了.PU601   NCP81172阻值低更换后正常.

补充内容 (2018-4-19 11:38):
ACPl(Advanced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是1997年由INTEL/MICROSOFT/TOSHIBA提出的新型电源管理规范,意图是让操作系统而不是BIOS来全面控制电源管理,使系统更加省电。 其特点主要有:提供立刻开机功能,即开机后可立即恢复到上次关机时的状态,光驱、软驱和硬盘在未使用时会自动关掉电源,使用时再打开;支持在开电状态下既插即拔,随时更换功能。 ACPI主要支持三种节电方式。
1、(suspend即挂起)显示屏自动断电;只是主机通电。这时敲任意键即可恢复原来状态。
2、(save to ram 或suspend to ram 即挂起到内存)系统把当前信息储存在内存中,只有内存等几个关键部件通电,这时计算机处在高度节电状态,按任意键后,计算机从内存中读取信息很快恢复到原来状态。
3、(save to disk或suspend to disk即挂起到硬盘)计算机自动关机,关机前将当前数据存储在硬盘上,用户下次按开关键开机时计算机将无须启动操作系统,直接从硬盘读取数据,恢复原来状态。

网友A:
你用的ghost吗。用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ghost吗。用安装版的试下。。。。。。。。。。。。

用安装版一样,不到安装介面就蓝屏

网友:
BIOS改成传统模式,硬盘改成MBR格式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修过这种故障,请参考。。。。。。。。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这种情况很少见到过

网友:
楼主搞好的话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搞好的话分享一下经验,谢谢,还没遇到过

网友:
新人报道  多多照顾     所发生的的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或是安装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ghost吗。用安装版的试下。。。。。。。。。。。。

这个是BIOS  坏了  刷个 BIOS 就OKKOKOKOKOKOKOKOKOKOKOK

网友:
BIOS改成传统模式,硬盘改成MBR格式试试。444444444444

网友B:
这个机器CPU座子,显卡,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刷过bios,改过传统模式,硬盘改成MBR格式也改过

网友C:
谢谢大家出主意,已经搞定了.PU601   NCP81172阻值低更换后正常.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D:
PU601   NCP81172能发个图圈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U601   NCP81172能发个图圈出来吗

忘了拍另一面.有修到看一下图纸就知道

网友:
电阻什么位置的

网友:
用安装版一样,不到安装介面就蓝屏

网友:
学习了,                                          又跟高手就了一招,

网友E:
PU601是独显供电IC,有20个脚位,您说的是哪个脚阻值低?还是独显供电输出电感阻值低?有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PU601是独显供电IC,有20个脚位,您说的是哪个脚阻值低?还是独显供电输出电感阻值低?有多低?

大电感阻值120多,微微发烫.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F:
楼主 楼主 你是怎么发现PU601   NCP81172 这两个位置坏的呢  一般遇到这个故障 我都是怀疑BIOS

网友:
BIOS 坏了吧,刷的试试。。。。。。。。

网友:
献上脚位图

网友:
安装版不行的话就设置一下bios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哪个脚位阻值有问题  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吗  我很佩服修复这类问题的大师

网友:
这案例值得收藏下。

网友G:
显卡供电问题一般不会造成BIOS报错的吧

网友:
能上一张电路截图就好了,你说的那个地方坏现在都看不出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
能上一张电路截图就好了,你说的那个地方坏现在都看不出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供电问题一般不会造成BIOS报错的吧

ACPl(Advanced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是1997年由INTEL/MICROSOFT/TOSHIBA提出的新型电源管理规范,意图是让操作系统而不是BIOS来全面控制电源管理,使系统更加省电。 其特点主要有:提供立刻开机功能,即开机后可立即恢复到上次关机时的状态,光驱、软驱和硬盘在未使用时会自动关掉电源,使用时再打开;支持在开电状态下既插即拔,随时更换功能。 ACPI主要支持三种节电方式。
1、(suspend即挂起)显示屏自动断电;只是主机通电。这时敲任意键即可恢复原来状态。
2、(save to ram 或suspend to ram 即挂起到内存)系统把当前信息储存在内存中,只有内存等几个关键部件通电,这时计算机处在高度节电状态,按任意键后,计算机从内存中读取信息很快恢复到原来状态。
3、(save to disk或suspend to disk即挂起到硬盘)计算机自动关机,关机前将当前数据存储在硬盘上,用户下次按开关键开机时计算机将无须启动操作系统,直接从硬盘读取数据,恢复原来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楼主 你是怎么发现PU601   NCP81172 这两个位置坏的呢  一般遇到这个故障 我都是怀疑BIOS

刚开始我也是怀疑bios坏,刷了不行。后来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
PU601   NCP81172阻值低更换后正常,不太明白这一点,难道这两个芯片短路了,一起换了解决的?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这机器还是比较新的

网友:
这也能查到 楼主厉害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出主意,已经搞定了.PU601   NCP81172阻值低更换后正常.

楼主PU601   NCP81172阻值低更换后正常.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好巧,我昨天看这个帖今天也看,楼主还在,我也是这个机器也是蓝屏各钟报错,安装版也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我看楼主的是独显供电,那个电感值本来就低,

网友:
确实是个很难修的故障!cpu、内存等都有可能,最后能确定是主板造成的并且能修出来的确不容易!

网友(2018-05-16):
手里一个 同样的问题 一会测一下

网友:
PU601   给谁供电了                        会有这奇葩问题

网友(2018-10-30):
很好,今天碰到一台E470  ACPI报错蓝屏,直接换掉81172搞定,进PE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CPU座子,显卡,北桥都容易虚焊

你真能扯   你修过 E470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