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手把手教你DELL M5010独显改集显之无脑大法!多图杀猫,流量慎入!

楼主(2018-04-10):
DELL的M5010,独显改集显,需要动手的地方挺多,所以特意整理了一个贴子,以高清大图记录需要改成的位置
希望可以方便大家,
本贴的目地是达到无脑改集显,无需看图纸点位,照着做就可以
~~~~~~~~~~~~~~~~~~~~~~~~~~~~~~~~~~~~~~~~~~~~~~~~~~~~~~~~~~~~~
~~~~在动手前,参考了大神们以前改集显的帖子,在此对先行者们表示感谢~~~~~~~~~~~~~~
~~~~~~~~~~~~~~~~~~~~~~~~~~~~~~~~~~~~~~~~~~~~~~~~~~~~~~~~~~~~~
昨天接修了一台DELL M5010故障现象:能触发,机器报警8声。

维修过程: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1,拆开屏幕先插下排线,无果。
2,拆机,重新插了一下屏接口,无果。
3,拿起风枪,吹了一下显卡,亮了。
4,上BGA加焊显卡,加焊后先不要急着通电,拿万用表打一下显卡上面的贴片小电阻二极体值,一测量,发现有一半的电容对地值为0了。
好吧,显卡加焊挂了。
--------------------------老--铁--们--喜--欢--就--加--个--分--吧------------------------------------------------------------------------------------------------------------
我这台机器显卡芯片上最下面一行没有印刷型号,根据钢网上的型号上淘宝搜索了一下,显卡芯片的价格30--100不等。
一是为了省钱,二是为了省时间,缩短维修周期,我决定改下集显。
论坛上有好几个这个机器改集显的帖子,写的已经很详细了,我再上这贴为论坛锦上添花
备注:本贴HDMI模块不做改动,只能内接显示
         本贴改动过程中不涉及图纸,只需要简单按照图片挪动增加电阻电容即可。         在北桥和显存良好的情况下,百分百成功。
有兴趣知道是改成的哪些信号的,可以下载本贴最后的图纸和点位一一对比了解。
---------------------------准--备--工--作---------------------------------------------------------------------------------------------------------------------------------------
1,独显芯片取下。
2,取一个显存焊接到U4201位置。
3,相同阻值电阻3对,1K左右最好。
4,贴片电容若干。
10K电阻一个(用于上拉,没有可以用几K的电阻替代),
40欧电阻一对。(未测试其他阻值是否能正常工作)
240欧电左右电阻一个(未测试其他阻值是否能正常工作)。PS:经本人验证,40欧和240欧,这三个电阻,不装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显示和色彩。
但是仍然建议大家装上,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这样只需要找到三对阻值一样的电阻和一个几K的上拉电阻就行了。
注意事项:
1,工作台面整洁,不要有锡丝锡渣锡球。值完显卡后的小球不要掉在主板上。
2,风枪风力不要太大,小心吹飞排阻。
3,排阻取下来后放好,不要乱扔,还要用的。
-------------------------------------------------COME ON!跟着我来!----------------------------------------------------------------------------------------------------
1步,将内存槽连的排阻调动到背面。

2,桥下侧的改动位置

3,绿色框中的电阻取下,红色框中的电阻移动到黄色框
紫色框中的电阻用于分压,阻值要相等。
蓝色框中的两个电阻阻值为40欧。

4,
红色框中的电阻移动到黄框
紫色框中两个电阻阻值要一样
绿色框中为10K电阻,可以用
其他几K的替换
蓝色框中为240欧电阻

5,这一步就很HAPPY,继续挪动排阻
老规矩,红色框中的挪动到黄色去

6,补上最后一个0欧电阻

收工亮机!!

老铁,看到这儿了,如果感觉有帮助,请给加点分,谢谢支持修机器一个小时,写这个贴子竟然用了三个小时,此贴来之不易
如果有疏忽纰漏的地方,请私信通知我,我尽快修正以免误导后来者。
~~~~~~~~~~~~~~~~~~~~~~~~~~~~~~~~~~~~~~~~~~~~~~~~~~~~~~~~~~~~~~~~~~~~~~~~~~~~~~~~~~~~~~~~~~~
注:没有特别说明阻值的电阻,一律为0欧,可以用小电感或直接连锡代替。
除了上拉的10K电阻可以替换,其他阻值本贴写作者并未尝试,建议根据图纸原值代换。
附上图纸和点位

 会员1221322元2022-11-13 08:58
 会员8987212元2022-10-25 18:20
 会员1347832元2022-9-23 14:10

网友:
太NB  呵呵呵  谢谢分享呵呵呵   有福 了  呵呵呵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分,下载个图纸########

网友:
DELL  M5010的这款机器,那个独显芯片很容易坏的,有些植球能亮,跑3D容易花屏,改成集成显卡,三四年前我动手改过十来台,都成功了,特别有几处电阻,不能随便改变阻值,改变阻值容易出现不亮或花屏现象。现在这款机器基本上都快淘汰了。改一台要费好长时间,就算中间没出任何差错,至少也得个大半天时间吧,出一丁点差错,就不好找问题所在了。费时费力的很。不信试试。

网友A:
辛苦楼主码字上图,但是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呀、分析下电路什么的、在我的印像中直接不给显卡供电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辛苦楼主码字上图,但是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呀、分析下电路什么的、在我的印像中直接不给显卡供电不就好了吗、

这款机器直接断开显卡供电是不行的,连电流都上不去的,你可以试下,因为这款采用的是北桥其中独显一部分电路,断开独显就相当于没有显卡了,所以才要改成集显

网友C:
上次我也有遇到显卡坏的也想去 改集成显卡。最后还是没去改主要是麻烦改的时间要几个小时最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直接断开显卡供电是不行的,连电流都上不去的,你可以试下,因为这款采用的是北桥其中独显一部分 ...

这个说法就明白了,就是没有单独的集显电路显示,要和独显共用一条线路。所以加了一条集显的显示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楼主码字上图,但是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呀、分析下电路什么的、在我的印像中直接不给显卡供电不就好了吗、

你好,因为改动位置太多,担心加上电路图后篇幅太长,所以没有加入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有遇到显卡坏的也想去 改集成显卡。最后还是没去改主要是麻烦改的时间要几个小时最少的

再遇到就可以改了,准备好东西按图改,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收工了,拆显卡和重值显存会用些时间,其他的速度很快。
为了方便大家提高维修速度所以做的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楼主码字上图,但是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呀、分析下电路什么的、在我的印像中直接不给显卡供电不就好了吗、

这款机器的集成显卡,位于北桥内部。在独显板子上,集显部分的供电没有安装元件,信号传输部分也没有元件。所以我们只需要补上元件,给集显提供工作条件,就可以了正常工作了

网友:
学习了,长了不少见识,楼主真的厉害呀

网友:
还能这样搞,学习了

网友D:
这个是要付费的   哈哈。、。我打了好几字都没用

网友:
大神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小白门有点一头雾水

网友:
遇到这样加焊坏了的  我都是要客户换显卡了

网友:
从来没改过集显  下次遇到时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要付费的   哈哈。、。我打了好几字都没用

遇到5010需要改集显时再来看帖子吧兄弟,2毛钱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挺划算的:kaixin:

网友:
独显改集显实在是太麻烦 改过一个N5010 要改的地方太多 而且 太费时间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E:
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折腾下,真忙的时候就直接换集成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折腾下,真忙的时候就直接换集成主板了

这个应该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搞定了啊兄弟,就是拆桥和植显存用些时间,其他的地方都标注好了,啪啪啪就是干就行了

网友:
老机子的了,不想改了,改好过一台,

网友F:
下次有需要的时候花点小钱看看再改吧!哈哈 现在看了下次又要收费。

网友:
DELL 一般报警都先考虑屏线,显卡,再考虑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有需要的时候花点小钱看看再改吧!哈哈 现在看了下次又要收费。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一次购买永远能看吧,里面细节写的很清楚 ,半个小时能搞定。

网友:
下次有遇到,可以试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G:
加分了,这机器我也改过,但是还是不是很稳当。

网友:
厉害了楼主  这样都能弄好 佩服啊 楼主

网友H:
无能为力,请问在哪里为你加分??留言可以吗?我是萌新,多多关照。

网友:
前段时间我遇到M5010花屏  加焊   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了,这机器我也改过,但是还是不是很稳当。

(⊙o⊙)…,这个机器桥也喜欢出问题,哈哈,先赚了钱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能为力,请问在哪里为你加分??留言可以吗?我是萌新,多多关照。

没事,不能加分也没事的,多交流多学习,我也不是高手,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
长了不少见识,楼主真的厉害:daxiao:

网友I:
楼主辛苦了,写这篇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吧,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辛苦了,写这篇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吧,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谢谢,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不会p图,一点一点的摸索,用了一上午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