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无串号

楼主(2018-04-10):
手里接了一台7代,来的时候正在搜索,*#06#不出串号,系统里正常,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应该都知道,通病了也是,直接先吹了一下基带电源,好了,出信号,但是没有4G移动不出,联通可以出3G但是网也联不上,客户让帮忙再看看,想着省点事,就把基带电源拿下来重植了一下放上去又没串号了,没办法换个基带电源,直接白苹果重启不开机,换回原来的基带电源又可以开机,但是还是没有串号,这种情况怎么破?是不是基带CPU挂了,大神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再换一个基带电源,换下中频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基带电源,换下中频IC试试

这个感觉应该不是中频的事,主要是怕基带CPU挂了

网友B:
基带电源和19.2 一起换了 。不用干别的 就干这两个 干到它好为止

网友C:
七代基带就是可容易坏,修的时候直接测量电源,短路就吉吉了,但是话说回来修好的话返修的概率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代基带就是可容易坏,修的时候直接测量电源,短路就吉吉了,但是话说回来修好的话返修的概率也很大

基带电源周边没有短路的,都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电源和19.2 一起换了 。不用干别的 就干这两个 干到它好为止

好,我把19.2换 了试一下,就怕是基带挂了

网友D:
楼主,现在修好了吗?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从植基带CPU看看,也许有惊喜。

网友:
楼上正解 这 个 好 像 得翘 基 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修好了吗?找到原因了吗?

这个估计是基带的事,不好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植基带CPU看看,也许有惊喜。

离CPU太近了,不太想搞啊!!!!!!!!!!

网友:
搞CPU旁边的东西不用怕,大胆搞,不会容易爆的。搞CPU背面的IC就要小心点。

网友:
在重植下中频,检查下各种电压供电正常吗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7代的手机无串号,基带发烫。基本是基带坏了这种就是苹果7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7代的手机无串号,基带发烫。基本是基带坏了这种就是苹果7的通病。

对啊,本来我自己懒的搞想发迅维给搞的,结果美女和我说最近整7代无串号整到崩溃,不接了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不知从那里下手。…。…。…。…。…。………

网友H:
量一下S1-S5供电是否正常,把基带电源拆下,打一打阻值看看,或者直接干基带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离CPU太近了,不太想搞啊!!!!!!!!!!

7代CPU很耐干,找罩子盖一下CPU,基带只吹SIM卡座一边,没问题的,至少我干2了,没出问题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不是中频的事,主要是怕基带CPU挂了

网友:
估计是基带CPU挂了,重做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量一下S1-S5供电是否正常,把基带电源拆下,打一打阻值看看,或者直接干基带CPU试试

拆了看了,基带CPU掉了很多点,应该是摔过的机器了,飞飞线看看吧,不行的话就报废

网友:
楼主现在搞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搞好了没有啊。搞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不知从那里下手。

网友:
7代 基带还没搞过  感觉很怕怕  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