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00A 待机高 曲折维修 事实证明没事别乱插

楼主(2018-04-10):
机器型号:B400A
版      号:B400VC REV2.0
维修过程:插多功能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1几安,看来主板有短路于是拆主板。待机0.1多大部分是待机短路,于是用手摸待机芯片很烫手,

于是找到点位图这时测量3v线性电压短路,

+3vao是给ec提供待机电压的,在点位图找到jp3001的断开点,

发现断开后ec那边短路,果断拆ec后不短路了,ec是BGA的没现货给客户报价订货,

换上ec后待机正常装机 加电不显示 论坛下了个修改过的bios,刷上后进系统正常,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NONO开了两次机后突然又不开机了 又短路了论坛有一个是19v和中间的检测针短在一起引起烧ec的,测量我的可是没有短路,我发现头上有个小孔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我去晃动电源头的时候发现有时候19v和中间针会短在一起 ,难道是这个孔的问题?
继续订货,发现新头也有那个小孔 看来是正常的,换上后 还是一晃动有时候会短在一起,这时想会不会是头的问题机器是华硕的小孔带针我用的是dell的,这时我用惠普的晃动就不会短路  这里不明白为什么惠普和dell只是中间检测针信号不同,一晃动dell会短路 惠普的不会 奇了怪了     而且不活动 不短的情况下dell的也能开机

虽然惠普的晃动不会短但是也是不敢贸然插啊 于是又换了个ec 这时电池也没电了     给客户打电话 用原装适配器吧 这样保险点,客户送来他的适配器插上也是怎么晃动都不短 进系统也正常   DELL的为什么会一晃动短路?所以奉劝各位没事不要乱插啊
附上 点位 bios{bios用着没问题论坛说的是修改过的}

B400A 版号B400VC

网友:
订件。我一般都是订2个3个的。就怕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很强,而且修机器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主要是分析出了原理。

网友:
学习了,都是些牛人,楼主厉害哦!

网友:
老板辛苦了谢谢你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估计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一下下载了仨  。。
不用改时间比较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功力不错,,,,,,,,,,,,,,,,,

网友:
这个EC还是BGA的,真tm麻烦

网友:
楼主还就是厉害,学习了,有问题再来研究

网友: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头我都不分HP和DELL的,好像都能用,至今没出过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太好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这种接头也会引起问题啊。这方面以后要注意了,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