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不开机,起步260MA且不几秒后归零不重启(已解决)

楼主(2018-04-10):
接到一台7代,开机260MA,维持3秒左右归零且不重启,排除U2问题,也不联机。检查I2C总线阻值,无异常,检查完后试开机,起步电流80MA,屏幕亮了,能显示苹果标志,内心窃喜,以为修好,结果发现进不了系统,断电重新上电,开机电流又变成260ma,然后归零。郁闷中。求助各位大神,是哪里造成的?主电源的晶体?

网友:
7代不开机问题已解决,为L1817损坏引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7代不开机问题已解决,为L1817损坏引起。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辛苦了

网友:
维修思路和过程没有,不知道如何查的

网友:
PP1V1_SDRAM看图纸,是给 暂存 供电的,缺了这路电,开机条件不满足,所以不开机

网友:
这种 问题不好查哦,慢慢查各路供电。

网友:
666666维修思路和过程没有,不知道如何查的

网友:
没有维修的过程,看起来很生硬啊

网友(2018-05-12):
这个贴子真的没哟看懂。。。。。。。。。。。。

网友:
有结果就好~想必在查各路供电时 花费不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