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52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04-10):
联想A520 一体机 开机无显示 刷了BIOS 以后可以开 但是进BIOS设置了一下重启就又不开机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把   或者你裸版试试,我遇到过一个因为硬盘不显示的,会亮,但是神魔都不显,当时我硬盘拔掉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然后看看BIOS芯片周围是不是有电阻或者排阻阻值变化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重新刷一个原厂的BIOS试下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bios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