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H-111T MBX-249,合盖睡眠之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8-04-10):
拆机
索尼VPCEH-111T MBX-249

LID_CLOSE#低电平有效-睡眠。消磁二极管,磁铁感应的,裸主板简单操作把磁铁放在HALLSW1,有跳变。放上磁铁正常睡眠,电流0.019。拿掉磁铁没反应,敲键盘鼠标也没有反应。

LID_CLOSE#直接进EC,表笔量了一下通的,心想换EC吧。手上刚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新EC,换上故障一样。
╮( ̄▽ ̄")╭唉 没头绪了就上论坛逛逛。
经发现这版型的索尼南桥容易虚焊,我是说版型一样版号不同的。
我同事说他修过几台MBX-266 有USB不能用的,不跑码的等大部分问题都是南桥虚焊。
上BGA加焊南桥。装机测试OK了。

PS;这种问题图文没法看结果,动图视频才能看出测试结果。
不过经验分享给大家了。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有通病还好 没通病确实麻烦

网友A:
盒盖休眠后开不起来  我一般是吧休眠关了 懒得去修   这样的也就遇到过一次  本来也打算修换南桥毕竟有风险客户不同意就只有关休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盒盖休眠后开不起来  我一般是吧休眠关了 懒得去修   这样的也就遇到过一次  本来也打算修换南桥毕竟有风 ...

这种问题遇到的很少,合盖不开机的.有两个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屏上的磁铁拿点不让它睡眠,还有就是在系统里把合盖睡眠关掉,从不睡眠。遇到要求高的客户你只能给他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遇到的很少,合盖不开机的.有两个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屏上的磁铁拿点不让它睡眠,还有就是在系 ...

问一下,系统里关掉盒盖睡眠的设置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系统里关掉盒盖睡眠的设置在哪里啊?

电源管理里面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不能休眠后不能唤醒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