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4灯显示器其中1根灯管坏了 不换灯管 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8-04-10):
LCD 4灯显示器其中1根灯管坏了 不换灯管 怎么去保护

网友:
简单看高压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9938的是第三脚接地。。其它的不记得了
干嘛不直接加高压板呢?

网友A:
直接把灯管短路,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最好不要去保护,加一根外置灯管,或接一个假负载,要不然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

网友:
把坏灯管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灯管或者换高压板,一般还是不要去保护为好

网友:
改LED吧,方便快捷,你这个样子成本高,而且容易烧掉背光板

网友:
短接灯管接口处,不过用不长,我以前也这样处理过,没能管多久

网友:
找到背光控制芯片型号,百度一下哪个脚对地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去保护不安全,想省事就短接灯管(有的短接没用)或者外接一份灯管

网友:
把那个灯管短接就可以了吧 也可以用一个2个高压的

网友:
我是直接 改一个双灯小口的高压条上去的。。。

网友:
看看升压芯片是什么型号喽

网友:
有一部分机器可以直接短路掉一个灯管插口,坏掉的灯管不插就好了。有些机器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
替换LED 去保护那是不合格的维修员干的  危险而粗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灯管短路,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干的

请 举例说明,具体的机型、上传实物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 举例说明,具体的机型、上传实物图片?

这样也可以判断哪个灯管有问题,真正的修好还最好不要屏蔽,改换啥换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判断哪个灯管有问题,真正的修好还最好不要屏蔽,改换啥换啥

我问的是:你直接把灯管短路后,还能正常点亮背光的机器实物图片

你用这个改装的两灯高压板能说明什么问题,搞维修快二十年了,短接你图片上的两个点我不会吗?

网友C:
你这是懒人做法,还是改led靠谱一些,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把灯管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你直接把灯管短路后,还能正常点亮背光的机器实物图片!

你用这个 ...

短路哪个灯管了,哪个灯管不亮。。。。。。您搞维修快20年了,不会芯片去保护。。。。。。。亲爱的前辈

网友:
改LED吧,没多少钱,还省事,过没多长时间客户又过来麻烦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去保护没安全保障。最好还是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哪个灯管了,哪个灯管不亮。。。。。。您搞维修快20年了,不会芯片去保护。。。。。。。亲爱的前辈

我不是再向你请教吗?我连那两点间的线都不会焊接?去保护都不会?你觉得可能吗?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遇到这种问题都不去解决实际故障,而想方设法去做些本末倒置的所谓“去保护”,那厂家要设计那么复杂的各种保护电路做什么?

至于像你那样直接短接灯管能不能正常点亮背光,既然你拿不出实物证据来,那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但有必要提醒的是:不要误导新手。

最后,我明确告诉你:我维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干过所谓的“去保护”这种事!不夸张地说,连换你那种高压板都非常少。

这跟个人技术高低无关,而是搞维修人一直要遵守的起码的负责二字。对用户负责,才能细水长流;能自己负责,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你直接把灯管短路后,还能正常点亮背光的机器实物图片!

你用这个 ...

水个分不容易,碰到你这样的奇葩,我认输了。。。。。。。。。。

网友:
改 。。。  led  会不会好点?  这个有灯条卖

网友:
接个假负载..................................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百度下就知道了 很简单

网友:
四根改成两根用不就可以了,换个高压条,不用拆屏方便。

网友:
换高压板吧   换成两灯啊  要不就老实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懒人做法,还是改led靠谱一些,没有后顾之忧

改led怎么改  没改过  是在淘宝上买套件吗

网友:
去保护有危险吗   没弄过这样的  但是确实可以

网友:
去保护后,灯管被屏蔽了,所以亮度也不够了,还是得老老实实把机器修好最靠谱

网友:
看下驱动芯片型号发上来才知道

网友:
直接改成LED           简单

网友:
主芯片保护电容去掉接地就可以了,不过那样以后会出大问题,最好是换灯管

网友:
这样不太好吧,时间问题还是会坏。还是换好点,

网友(2018-05-14):
不建议去保护,要么换灯管,要么换LED,安心

网友:
最好修好 要不容易起火

网友:
刚入门的都想这样搞 后来发现 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