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型号p8875-m lx plus 开机重启,不进系统,BIOS里检测5v电压偏高维系通病。

楼主(2018-04-10):
华硕H61 型号p8875-m lx plus 开机重启,不进系统,进入BIOS里显示5v电压偏高或偏低或者12V偏高或偏低维系通病,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参照维修。因为华硕H61没有图纸,所以不好修,这个主板IO芯片图纸也没有,io型号为NCT55350

下图把两个电阻换掉后就好了

有些把电池放点就好了,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可以试试,还有BIOS里有设置关闭检测电压功能的也可以试试
发帖截图拍照打字不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

网友A:
拆掉那几个是阻值不对吗?那些红字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几个是阻值不对吗?那些红字看不清

放大图片可以看得清,你点击图片,鼠标滚轮滑动,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里高手另一个解决方法,直接拆下有问题电阻,把5V与12V电容短接就可以,电阻都不用换。

网友:
应该是5V和12V的分压电阻坏了,到底检测电压偏高

网友:
这种5v电压检测电压偏高一般是电阻变质导致的。。。放电或者BIOS里面关闭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