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4-10):
故障机型:A1466 板号:820-3437-B
故障现象:一台客户的A1466,说是头天都是好的 第二天就开不起了。电源指示灯亮绿灯几秒变成黄灯,能充电,不触发。外观没有摔过,拆开检查没发现进水,应该是自然损坏。
维修过程:单板待机电流0.025,按开机键变成0.027一秒变成0.025.测J4800 20脚SMC_ONOFF_L有3.3V-0V-3.3V的跳变,

再测SMC发出的PM_PWRBTN_L开机信号也发出给超级CPU了(有3.3V-0V-3.3V的跳变)。

电源头灯能亮, 能充电,能发出开机信号,说明SMC应该是好的,重点查超级CPU的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供电PP3V3_SUS和PPVRTC_G3H都有3.3v,
PCH_INTRUDER_L,PCH_INTVRMEN,PCH_SRTCRST_L,RTC_RESET_L都有3.3V,时钟PCH_CLK32K_RTCX1也有波形

复位PM_RSMRST_L也有3.3v

PCH_DSWVRMEN  PM_DSW_PWRGD也有3.3V(这两个信号必须要拉高才能开机)

超级CPU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SMC的开机信号也过来了,下一步CPU就应该拉高PM_SLP_S4_L信号开启后续供电了,但是测PM_SLP_S4_L为0V,用风枪加热CPU也一样,难道CPU挂了?不死心把SMC的供电 时钟 复位又查了一遍 都正常。考虑到BIOS也参与触发,把BIOS也刷了,还是不触发!一下找不到原因就把板子丢到烤箱烤了半天,板子放凉了装机居然开机了进系统充电使用都正常,开关机试了几次都正常,但是把电池拔了再试又不触发了!期间单板用镊子试机时不小心镊子碰到19脚PP3V42_G3H_IPD把这个供电电压拉低了瞬间就触发开机了,

试了几次把这个供电电压拉低偶尔能触发开机,开机后一切都正常。但是实在想不明白拉低这个供电会影响到哪里引起触发,在论坛看了很多A1466不触发的帖子,其中有一个说是820-3437-b这个板子有个CPU复位的通病(不出CPU复位),心想有没有可能是拉低G3H这个供电复位了CPU然后就触发了?动手去掉U8130 在R8133连PM_RSMRST_L这头加一个1U的电容(一端接地,一端接r8133),形成一个RC延时电路给CPU复位,

维修结果:装机一路触发进系统,测试两天没问题。交货。

 会员4499962元2023-3-10 10:50
 会员12556232元2023-2-23 19:04
 会员7488972元2023-2-2 10:29
 会员2269082元2023-1-8 13:41
 会员7743092元2022-11-29 21:15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么难的故障都给查出来了

网友:
@龙笑天 只是苹果笔记本修的比较多,比较熟悉。我在四川绵阳,专业修苹果产品,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交流:15182429776

网友:
写个文章不容易  给楼主点赞了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

网友A:
示波器对比3V42和RSMRST# 应该是没有延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对比3V42和RSMRST# 应该是没有延时了。

只有一个古董模拟示波器,只能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古董模拟示波器,只能看看波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