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NB670 NB671分开来出3.5V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8-04-10):
好少见,这种分开来供电的,第一次搞这个,有点头晕,PU9  12脚ENLDO,那两个分压电阻是不是没有装,没装的话怎么分压开启的

网友:
PU9  12脚电压才0.7V,LDO输入也才0.7V,明显不够啊

网友A:
第一,你发的图片并没有看到你说的两个电阻,

第二;enldo是13脚,不是12脚fb,你说的牛头不对马嘴,叫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发的图片并没有看到你说的两个电阻,

第二;enldo是13脚,不是12脚fb,你说的牛头不对马嘴,叫 ...

第二张图就有啊,可以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就有啊,可以看到啊...................

你好,请问看到了吗?
..........

网友:
是 没有装吗?那两个电阻啊..............

网友:
FB应该是0.39V,插资料能看出工作时序

网友:
只能代表某些机型没装吧?看看实物就知道有没有安装啦!!!

网友:
这个太复杂,我是初级。以后还是要多来迅维网看看。可以学到很多东东。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再说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12PIN 悬空应该也可以的内部上拉要大于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就有啊,可以看到啊...................

1  6  13有电压吗 分别是多少

网友:
LDO 电压不对不出线形电的

网友:
11楼说的对 悬空后 内部上拉开启 ldo的  不需要 那2个电阻的

网友:
大家好,结果出来 了,那两个电阻在实物图中确实是没有装的,
这个开启不是19分压过来的,是芯片本身上拉出来 的,小于1V是正常的,一般是0.26-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