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做双系统

楼主(2018-04-10):
电脑怎么做双系统? 50
我的电脑现在是WIN764位的 。。现在我想在已有WIN7的情况下给电脑再加一个XP系统。变成双系统。。需要准备哪些?高手来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我提供2个方法供你参考:方法一:你装个分区软件,比如魔术师这样的软件,从C盘划出一些空间到其他硬盘,然后装WIN7在其他硬盘,500G的硬盘不小了。我觉得我200G都够用呢。(当然,你还可以换块1T的,现在价格也不贵的)

方法二:你可以装一个虚拟机,如果不懂,可以去淘宝找人帮你装,也就20-30元,就可以搞定,自己懂一些电脑,你完全可以在网上学一下怎么弄,挺简单的,这样,你就可以用虚拟机把WIN7装在C盘了。

网友:
你这算是求助呢还是  教人呢  还是复制黏贴一下

网友:
普通电脑双系统貌似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嗯,,,装双系统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装双系统应该不是很难,,,,你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双系统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用处感觉,

网友:
除了OSX,好多年没看到双系统这个概念了

网友:
双系统以前玩得比较大,以前XP加WIN7。现在好久没装了

网友:
官方为会声会影X7、X8更新了修复补丁

网友:
双系统好做啊。,,,,,,百度百度

网友:
C盘装一个 D盘装一个  E盘装一个  F盘也可以装一个  MBR的可以装四个  EFI的 无数个 哪怕你安装一百个WIN10都是可以的    和你安装单系统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是盘符变了   安装版的可以自动帮你设置菜单 GHO的你可以下载第三方

网友:
做双系统,会装的不难,不会的就难咯。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网上好像有教程的,写得很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虚拟机最靠谱,win7下装xp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xp下装win7就好一点

网友:
分4个区  建两个活动分区不就可以了吗啊

网友:
先装GHOST版xp,在装安装版win7、

网友:
这种骚操作已经8年不用了,没实际用途

网友:
新电脑安装xp很困难了.还是虚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