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553u 后继短路

楼主(2018-04-10):
一台华硕pro553u主板型号p553uj 插电待机0.5a有时候会掉到0.04a。拆板子,测电感pjp8303位置对地阻值0.8左右,但是电感有1v输出电压,断开这个位置,待机0.04,  5v不跳变了,按开机,触发灯能亮,电压无变化,1v 1a烧这个位置,一直烧到2a,都很难摸出!cpu背面微微热!周围芯片也都微微热!没图纸,只能周围大面的测,拆机不少的短接电容,还是短!头疼了!怕cpu 烧了 但是cpu周围的其它电感阻值20左右! 客户机器今天没坏时候开机用了会提示usb口错误,鼠标不能用了,用触摸板关机再开就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