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哪位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这戴尔这本子 附图纸

楼主(2018-04-10):
全板的电压都有了 CPU电压1.74V   显卡电压1.03V 内存电压1.35V 还有个应该是CPU锁相环供电1.04v 而且测量了I/O的7脚PLT_RST#_EC也有3.3V。用示波器测量BIOS 的1脚有1次跳变   BIOS在咱们论坛上也下载好几个了 现象也都一样   南桥显卡也都从新BGA过了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表示感谢了 ,经过月饼老师的指点恢复了主板最开始原机的BIOS后 内存的复位电压已经出来了,但是机器还是不工作,现测量内存工作条件如下。 这是内存的片选信号和时钟数据信号 这是内存的基准电压 _DELL-3446 HSW 40 50 70

网友:
笔记本型号是VOSTRO 15-3549  版号是janus_intel-mb 13302-1 PWB.MRF1C REV:AOO

网友A:
只能估计是没跑码或跑码不过内存啊。
现在不能随意刷BIOS了。。刷也要别动原来的BIOS。找个新芯片试
先还原BIOS。示波器看看BIOS的2脚波形,在PLT复位后,有多少波形

网友:
好的老师,我明天试一下。我想要和你学电路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有没有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月饼老师最近比较活跃,开始和各位交流了,期待和老师学习维修的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估计是没跑码或跑码不过内存啊。
现在不能随意刷BIOS了。。刷也要别动原来的BIOS。找个新芯片试
先还 ...

老师我按照您的指点恢复了原BIOS程序,现在内存复位出来了1.35V 但是BIOS的1脚和2脚都是在开机的瞬间有一次跳变,开机电流在0.47 然后到0.48后就不动了。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网友:
帖子不要沉下去啊!我感觉现在内存没有过 但是现在条件都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全有 地址线和数据线也都测量二极体值了,都正常。但是为什么就不过内存呢?

网友:
刚才有测量了一下内存时钟信号电压0.7V 是不是电压低啊? 这是三代低电压内存,我测量别的低电压内存的时钟电压是1.27V 内存时钟是CPU直接供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