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系列主板CPU电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楼主(2018-04-10):
67系列主板CPU得到总线供电之后,才会发出SVID信号。8系列无总线供电。Cpu又是如何发出svid的呢。邱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VCCST 后。。。。。。。。。。。。。。VOOT电压 1.7-1.8V

网友:
都是大神,这种理论是实践必不可少的,本人就是记忆力差好多看过的过不了多久就记不住了,维修只能靠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