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触发掉电,是CPU坏了吗?

楼主(2018-04-10):
单CPU,所有电感电压斥部出来了,一开机马上掉电,有时候到0。35A,有时候0。15A就掉电了,再开也能触发。

网友:
开关有没有问题   再说详细一点

网友:
没可能是CPU坏吧,0.35也还没到CPU啊,0.15就掉那就更不关CPU的事情了,就算单U,0.35的电流也没到CPU那里,内存可插拔吗?拔下内存看看掉不掉

网友:
修这种情先刷个bios,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不装cpu看看电流到能到多少。cpu那么多保护电路,应该不至于挂了

网友:
不一定啊   0.35的电流对于现在的本子如果没有安装硬盘的话  一般都已经亮机了 现在的本子就是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