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系统以及win10系统安装教程

楼主(2018-04-10):
1、插入mac os系统安装U盘,启动电脑,长按Option键;

2、在启动界面选择菜单中,选择黄色的U盘图标,点击箭头进入下一步操作;

3、选择操作系统语言,比如【以简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

4、在实用工具窗口中点击【磁盘工具】,继续;

5、选择要安装系统的硬盘,点击【分区】,分区布局选择【1个分区】,格式选择【Mac OS扩展(日志式)】,点击应用;

6、弹出提示窗口,分区数据将被抹掉,点击【分区】;

7、完成分区后,点击左上角关闭图标,退出;

8、返回实用工具,点击【重新安装Mac OS X】,继续;

9、打开安装向导,点击【继续】;

10、同意软件许可协议,点击已经分区的硬盘,比如Macintosh HD,点击【安装】;

11、执行系统安装准备,重启之后开始安装,安装过程20分钟至30分钟左右;

12、系统安装完成后自动重启,进入欢迎界面,点击继续进行系统配置。

使用U盘全新安装mac os x系统的详细教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边,有需要的用户就可以按照上述的步骤来给苹果电脑进行系统重装操作。

网友:
1.        首先需要我们前往微软官网下载最新的 Windows 光盘镜像,在下载镜像的时候,切记要下载64位的哦。   2.        2 接下来还需要我们准备一个不小于 8G 版的 U 盘,用于制作安装 Windows 10 的安装 U 盘。   3.        3 另外,如果你之前已经在 Mac 上安装了 Windows7 或 8 系统的话,那可以选择直接在 Windows 系统中进行更新升级就好。接下来主要是介绍如何为 Mac 重新安装一个 Windows10 的操作方法。 END 用 BootCamp 工具制作启动 U 盘 1.        1 首先请将 U 盘插入 Mac 的 USB 端口,在 Mac 系统中打开 BootCamp 工具,如图所示   2.        2 接着来到 BootCamp 的欢迎界面中,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如图所示   3.        3 随后请选中制作启动 U 盘的所有选项,然后点击“继续”按钮。   4.        4 接着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当前插入到 Mac 的 U 盘,在 ISO 镜像一栏,点击“选取”按钮,如图所示   5.        5 随后请选择之前准备好的 Windows10 镜像,如图所示   6.        6 当 U 盘与 Windows 10 镜像都已就位了,请点击“继续”按钮。   7.        7 随后系统会提示我们是否要抹掉 U 盘上的数据,用于制作启动 U 盘,点击“继续”按钮。   8.        8 接下就请耐心等待 BootCamp 制作启动 U  盘,由于需要拷贝软件,以及在网下载 Mac 的相关驱动,时间花费比较长。   9.        9 当制作完成以后,会自动进入磁盘分割界面,意思就是说要为 Windows 系统分多少磁盘空间。我这里以分30G为例,请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10.        10 接着就请等待为磁盘分区了,分区好了以后会自动重启启动电脑,从启动 U 盘启动。   END 开始安装 Windows10 1.        接下来从 U 盘启动以后,即可看到 Windows10 的安装界面了。   2.        随后可以根据提示就可以安装 Windows 10 系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分区时,要注意不要选错了。   3.        在安装好以后,请打开 U 盘启动盘,在 BootCamp 目录下,双击打开 Setup 安装程序,可以为 Windows10 安装 Mac 电脑的硬件驱动。   4.        4 随后根据提示安装即可,如图所示

网友:
写的很详细,配合点图片更好,图文并茂看起来直观点

网友:
这在百度上看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百度里面都有,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吧

网友:
我昨天装了一个苹果系统 下载好镜像 也制作好了 区也分好了 COM加R键进去装系统也装上了 但是过程中断电了 等接上电源再次安装选U盘时没有装系统的界面了 直接提示正在安装就失败了 区我从新分了 但是每次进U盘都没有选择安装界面 都是正在安装 然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