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S41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的案例

楼主(2018-04-10):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联想S410,描叙故障是用电池能开机,单用电源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拔掉电池,插电,无待机电流,粗略估计应该是隔离管没工作,拆机,发现充电芯片是BQ24737,测20脚电压正常,第6脚电压2.3V,感觉有点低正常应该在2.8V

左右,检测发现上拉电阻394阻值变成无穷大,找啦好半天找不到390K电阻,干脆就把另外一块料板上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全部换过来,再通电测量6脚电压变成

2.83V啦,看可调电源已经有待机电流啦,万用表测公共电压都正常啦,开机测试也正常,电池也能充电,维修到此结束,交机收钱!

网友:
ACDET  不是 2.4-3.1啊。。 2.3就爆头了,老火哦

网友:
每天这样的来个十个八个的就好了 恭喜楼主白捡钱

网友:
请问这个是acdet信号吗啊啊 ???

网友:
ACDET 分压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电源不能开机

网友:
修机器就是这样,顺的时候可以连续秒杀好几台,不顺的时候一天也搞不出一两台,维修的道路很漫长。

网友:
每天这样的来个十个八个的就好了 恭喜楼主白捡钱!!!!

网友:
又是个经验贴,,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前两天修到过一样的,也是联想的  芯片BQ737的,也是上下两个电阻一起换!单找一个不好找,分出来的电压也不准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收藏了

网友:
多谢分享,遇到过几次单用电池或充电器有开有不开的情况,会直奔电源IC,电阻真没注意过,收下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