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 灰屏,蓝屏,不显,好蛋疼,板号14085-1,最后一根线搞定

楼主(2018-04-10):
接修一同行的主机,抱来说是进系统会蓝屏,系统都换了好几个,硬盘 也换过了,此板是有点像笔记本主板那样的板,但是个台式机,我一试确实情况是这样的,故障现像是有时候亮了但是不出字,屏幕是灰的,有时候会在DELL  LOGO处停上几秒,有时候直接进系统但是那四个片面处要停1分多钟,多试几次有时候四个片面过了之后灰屏,接着就蓝屏,各种蓝屏代码都用。0X0000008A    0X00006A    0X000006B都有啊,现象是这样, 蓝屏就拍照了,因为同行已经连新硬盘都换过,所以先不考虑装系统。考虑到新板,想先搞个BIOS,结果在本论坛上只有一个BIOS,运气不好,搞上去还不会亮机,可能ME不配对,只好把它本机备份的给刷回来,开始自已也装个系统试试,这时无意进PE中偶然看到硬盘会闪退一下,接着在出来,关机,点亮时,听硬盘电机声音会有启动两次的声音,立马量硬盘供电 ,一量还给发现情况。看表: 硬盘供电5V只有4.49V ,这明显偏低了,主机上跑了半天,此处只接到一个三极客处,都只有4.77V ,(没接硬盘时),用铜刷跑了半天也无踪迹,算了,直接强拉电了,只有,看图, 只接系统供电5V接过来,因为半天都找不到5V的转换电压是从那里出来的,估计是板层有断线了。也没把线路断开,因为都不知道它是从那里跑出来的,飞线接好,上电,直接进系统。当时本想搞一个转换电压的地方接出来,但是只有一个USB接口旁边的一个5角管,担心客户到时候一接大功率USB设备会造成其它情况,所以放弃。 不注意还真是不知从那里下手了,整个主板只有一个芯片,是14年的机器。给同行增加点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通病哦。论坛上只有一个BIOS,是合成的,但在我板上没有亮。我也上传一个本机备份BIOS,可能不会亮机哦,各位老铁加分哦。

dell 板号14085-1备份.rar

4.17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