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八脚ic3335a型号

楼主(2018-04-10):
求助小八脚ic型号,ic芯片上的印丝3335a

网友:
图片上ic芯片在24针电源插座和内存插座中间的那个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华硕主板 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小8脚芯片像是超频芯片 可以拆掉不装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我对照点位再确认一下

网友:
华擎fm2a88x,extreme4+,rev,1.0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8脚芯片像是超频芯片 可以拆掉不装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我对照点位再确认一下

华擎fm2a88x,extreme4+,rev,1.0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华硕主板 什么型号的

这个主板故障是不上内存连续3声报警,上内存寻环跑84,不报警,复位电压跳变,不上内存复位不跳变

网友:
这个小8脚芯片

网友:
可以在华擎官网刷个BIOS排除先

网友:
官网上下载的bios刷完不跑的了,,,,,,,,,,,,,

网友:
师傅你有华擎点位图软件吗?要是有能给你发个吗,论坛里下载的打不开,用不了。

网友:
这个ic芯片1角5v.2.3角0v,.4角3.3v.5角3.3v.6.7角0.75v.8角1.2v.4角接内存sda角.5角接内存scl角.这个是超频芯片吗?主板修的少没经验。

网友B:
师傅你有这个华擎点位图软件吗?要是有能给发个吗。论坛上下载的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你有这个华擎点位图软件吗?要是有能给发个吗。论坛上下载的打不开

我是用这个通用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564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这个通用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5645-1-1.html

就是下载的这个通用点位软件打不开,就连软件都打不开

网友:
师付能把你用的这个点位图软件给我发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