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好用的华擎点位图软件

楼主(2018-04-10):
求个好用的华擎点位图软件,……

网友A:
用那个通用的点位图打开软件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通用的点位图打开软件就行

论坛下载好几个都打不开,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下载好几个都打不开,不能用………

打不开总有原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总有原因的..............

我的这个主板是华擎fm2a88x.extreme4+.rev1.02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插內存连续3声报警,上内存寻环跑84代码,复位灯闪,不上内存复位灯不闪,请板主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主板是华擎fm2a88x.extreme4+.rev1.02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插內存连续3声报警,上内存寻环跑84代 ...

先检查下内存方面的 然后在考虑其他   有com口的芯片的话拆掉试试

网友:
com口芯片拆了还是不行,内存1角基准供电0.75v,51角核心供电1.5v,168角复位1.5v,184.185角时钟1.14v,236角spd3.3v,118.238角3.3v,120角vtt0.75v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看的华擎点位图?

网友:
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