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不能进BIOS

楼主(2018-04-10):
开机出现0271:Real Time CLock Error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Fan Error.
CPU 风扇转, 大概几秒后就断电,按F1 或者F2  或者 F12 或者加 FN 都进不了 BIOS, 系统也进入不了。
显示这2行,开始以为是 主板电池没电了,拆下后测量电池有电 3V,

网友:
这不是风扇报错吗????风扇换一个

网友:
这可能是风扇换了,时间也要改,你写的错误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