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30不出3V/5V侍机,求助

楼主(2018-04-10):
板号:LA-B102P 看图,SY8208B是侍机3.3V芯片,1脚3V5V_EN来自EC的EC_ON,PR406一端有3.3V,另一端没电压,断开VCOUT0_MAIN_PWR_ON,侍机3.3V/5V都现来了,但不触发,VCOUT0_MAIN_PWR_ON来自EC
请问各位大仙,是什么原因把VCOUT0_MAIN_PWR_ON拉低了,

剪版带程序EC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的,建议还是从淘宝上买个EC程序自己写,RT809F的编程器就支持。

网友A:
VCOUT0_MAIN_PWR_ON  是什么信号,温控吗、还是哪个@是不是表示没有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UT0_MAIN_PWR_ON  是什么信号,温控吗、还是哪个@是不是表示没有件呀、

没件,但是直连了,

网友B:
EC 的条件满足了吗  复位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的条件满足了吗  复位 供电

有供电和复位

网友C:
示波器测试mos管gs电压加电瞬间波形,看看有没有起来的意思。

网友D:
楼主你方向错了吧,这个先有待机3.3的吧,7脚是19v分压进去的

网友:
VCOUT0_MAIN_PWR_ON信号还有去其他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方向错了吧,这个先有待机3.3的吧,7脚是19v分压进去的

先有LDO线性3.3V,再有侍 机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试mos管gs电压加电瞬间波形,看看有没有起来的意思。

对的,顺间有,但是3、5V后级断开还是不出,可以断定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B:
ACIN  晶振啥的 都查一下 应该是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  晶振啥的 都查一下 应该是条件没满足

ACIN到EC上有2.7V

网友:
你首先看EC到桥的信号是不是正常 然后看桥有没有返回SLP信号

网友:
这个怀疑还是EC程序的问题,或者你断开那个信号,按开关键触发测下EC有没有给南桥发出触发信号

网友:
看一下PCH的RTC 和深度待机

网友:
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