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次维修一台K41-70进系统和PE都死机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8-04-10):
上次在论谈中发过一台昭阳K41-70的笔记本进系统死机,进PE也是一样,最后找到问题是左右按键盘短路造成,现在又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由于网上左右按键都没有卖的,联想要180元,太贵了,如果客户能接受不插触摸板也可以,但是遇到公司的客户必须要用触摸板,现在把我维修好的一点省钱的小方法告诉大家,已经实验好了三台,方法就是先拆下触摸左右按键,再把键帽慢慢拿镊子取下来,再把左右键的排线取下来,接下来用小刀片慢慢把排线剖开,一定会发现有的线路已经发黄了,找到地方我们用橡皮擦(注意最后是插金手指的那种)把发黄的地方轻轻的擦干净,如果手里有复活济,最好是用复活济再把发黄的地方涂一下,最后就是把排线复原,记得左右按键的触点一定要对整齐,安装上机测试一切OK,最长的已经三个月了,到此遇到三台了,希望我的小经验能帮到遇到此问题的同行们。

网友A:
好方法。必须学习。这样操作省了不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必须学习。这样操作省了不少钱啊

没办法,现在的客户报价高了就不修了。

网友B:
如果有图片参考的话就更好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图片参考的话就更好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客户关键拿走,没有拍照,下次修到的话补上。

网友:
这方法不错,下次遇到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3-06-20):
学习了,很好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