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异响

楼主(2018-04-10):
                     最近电脑电源一直异常吱吱响,听得让人抓狂,前段时间吧电源拆过,拆开挂机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声音,装上去过了一会又有了了。没办法先将就这用了。电源是金河田350w的,一直都好好的,电脑也没经常死机或者重启什么的,带了一个固态两个机械硬盘。
                          今天又响了,都要疯了这声音听着。试了试我的如来神掌,啪啪啪,使劲来了几下,短暂抽搐哦。耶 ,居然没声音了,我擦。就这样好了????
真是活见鬼了,各位大佬说说是咋回事。        经常碰到有设备的电源挂掉了也是吱吱响。单都是基本没输出的。

网友A:
应该是假焊或虚焊问题!开关变压器附近啃一下!

网友B:
区分一下,是电源本身响,还是风扇响,或者螺丝没有锁紧震动响.一个一个排除.清灰,整理线材,锁紧螺丝.挡住风扇扇叶,开机10秒听听响不响(别挡太久,不然后果很严重)。依旧有声音的话就开壳,补焊,拿书卷筒,听一下哪个元器件声音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分一下,是电源本身响,还是风扇响,或者螺丝没有锁紧震动响.一个一个排除.清灰,整理线材,锁紧螺丝.挡 ...

蛋疼的是拆开半个小时也没见他响,装上去又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假焊或虚焊问题!开关变压器附近啃一下!

                 好,等有空了再拆一次试试

网友C:
估计风扇不良了,一般声音都是风扇,直接换风扇吧!

网友:
电源部分一般都是线圈,或者变压器响。一般找到电感或者变压器直接硅胶摸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重新拆开一次在主变压器跟其他元器件直接塞了一些泡泡塑料膜已经两天没有声音了,我的世界已经安静了,不然那个吱吱生真是让人抓狂
各位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风扇不良了,一般声音都是风扇,直接换风扇吧!

吱吱声,不是风扇的异响

网友:
加焊大焊点,变压器,大电解,靠近散热片的电解。

网友D:
吱吱声 不是风扇声。。。。你换个风扇就行了 换风扇 换风扇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吱吱声 不是风扇声。。。。你换个风扇就行了 换风扇 换风扇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 不是风扇的声音换风扇  头痛医脚?

网友:
就电源,怪现象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