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掉电维修

楼主(2018-04-10):
现在技嘉H61有的 还好修,。也有个别的特别不好修,今天碰到技嘉H61M-DS2,进系统运行几分钟就掉电,刷BIOS,拆三极管都不行,电压都正常,就点在那里,用手摸摸,发现声卡过一会温度上来了,一看,边上有个二极管烧了,希望来了,直接换掉二极管和声卡,点了2小时没有断电,OK,真是触感也可以修好主板

网友:
我有几块Z68,真心搞不定,不定时掉电重启,几大开启信号都动过了

网友:
触感也可以修好主板。。。这个可以有。就怕太烫的和太小摸不到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对啊楼主有时候触摸和观察法也可以修好大部分板子的。

网友:
这种掉电感觉特别难修。楼主真细心。

网友:
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

网友:
这种掉电的问题真不好修。。。LZ很细心

网友:
楼主,二极管烧坏了那电压肯定不正常嘛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这几天的一体机,主板全是不稳定的,掉电,死机,烦。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