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 G2自动开机反复重启修复

楼主(2018-04-10):
HP 445 G2自动开机反复重启不亮,拆除主板目测板子成色还不错,无腐蚀和进水,测CMOS电池已无电,更换CMOS电池后测南桥的RTCRST只有1.7V明显低了,依次拆下与之相连的2个电容后,RTCRST已恢复到2.8V,在加电不再自动开机了,按下开机键成功亮机,故障修复
重启

网友:
为什么rtcrst的电容容易坏呢 是附近有灰尘还是其他原因 一般都是漏电引起的 多些
感谢分享经验 加分 虽然没有图 但是说的明白

网友:
对于大神来说。和简单的样子呢

网友:
发现现在主板RTCRST的问题好多。

网友:
这种老师修机器,速度快,经验丰富,和发帖子一样,干净利索,这效率需要有很多经验的积累,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