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B545,风扇狂转,掉电的真正原因!

楼主(2018-04-10):
机型:联想B545一体机
板号:LA-8502P
故障:开机不定时掉电,风扇狂转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B545一体机,说开机就断电了,风扇还狂转。报价同意修后拆机,用同种电源测试后发现故障一样,基本排除电源问题。拆下板后发现BIOS动过,背面的Q1动过,U42动过,PU5也动过。

先量了动过的地方,发现Q1的3脚开机掉电后只有2.7V,正常应该是5V,经各路排除最后拆了Q15后发现Q1正常工作,代换Q15后故障一样,后来发现 Q15控制U42,仔细看了下U42,居然发现U42装反了,G级跟S极短路,D极跟G级的12V短路。我的天,这是哪家修的,敢紧到料板上找了个管子换上,再开机掉电,发现Q1的3脚正常,U42转换输出也正常。但故障还是一样,开机风扇狂转,一会就掉电。

看了下图纸,发现风扇是由EC控制,EC是KB9012QF,这个EC是带程序的,难不成程序有问题?先不管了,刷了再说。

搞完之后,大失所望,故障一样。到网上搜了下,说是独显引起的。只要屏蔽独显就可以,试着断开PJ9供电,再次试机,故障一样。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
再次看图纸发现EC控制风扇,是由EC_SMB_CK2跟EC_SMB_DA2传送的信息。追查这两个总线信号,发现进了显卡的温控芯片U65。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导致风扇狂转呢?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只能作拆除处理。拆下来后装板通电,开机的一下,风扇慢下来了,不狂转了,设置下BIOS,一下进了系统。就是下图这个芯片

   最后总结:修机一定要细心,特别是二修机,别人动过的一定要仔细看。实际理论跟经验都很重要。最后大家帮忙评下分,加分不扣分的,谢谢。

 会员12054772元2023-6-14 15:22
 会员78602元2023-4-23 16:25
 会员78602元2023-4-23 15:34
 会员78212元2023-3-12 14:27
 会员1981552元2023-2-9 10:59

网友A:
哦   起点温控芯片可以应急  但是长期不好吧   高负荷时 cpu就危险了 把风扇再改下倒是可以将就应付 不会出事 就是声音大点

网友:
是的   细心很重要

网友:
看到掉电机器,我都是先拆了温控再说

网友:
温控可以拆除不装的吗??学习了,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楼主仔细认真   已加分  有空 也给我加下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4381-1-1.html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真神

网友:
楼主条理清晰 理论知识强悍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起点温控芯片可以应急  但是长期不好吧   高负荷时 cpu就危险了 把风扇再改下倒是可以将就应付 不会出 ...

没问题的,本来这个一体机散热器很大,风扇也很大,再用个2 3年估计可以报销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大神。理论知识没毛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码字上图,这个温不要会不会有影响或是反修。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显卡温控问题的,是直接断掉温控。

网友:
温控电路导致的掉电不太多,不过也遇到过几台

网友:
修的不错,呵呵,前天有个一体机没弄好,板上4个BIOS 的头大

网友:
偶尔来看看精华,现在也都要付费阅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