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12-320P1B电源

楼主(2018-04-11):
       这个电脑电源与ATX不一样,只有3个接口的输出,并且是12VSB,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类似的文章介绍和相关图纸资料,这个电源的主要IC为CM6802,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图纸,谢谢。
       目前发现一个芯片爆炸了,看不见型号,但是怀疑是TNY277,还有一个电阻坏了,也看不见阻值,怀疑只有几欧姆,我试了2欧和5欧,现在输出12VSB只有1.1V。
       不知道这种电源有没有辅助电源,没有图纸,又是小白一枚,有点难办,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绿线输出为1.1V,紫线输出为1.5V,紫线名称是12VAUX

网友A:
直接换电源多好  修好也不一定用的久

网友B:
记忆中修过这样的一个电源、图纸没有。有个4脚的IC,5VSB 型号应该是TNY290。和277等有差别。不能代替。前面供电保险电阻是1Ω的。注意大电容容值。先把sb修出来。再查其他的。

网友:
NTY28X-290PG  290K是一个系列。它坏必烧供电保险电阻。是1Ω。

网友C:
这个电源有辅助供电,在你的图片上有标记:+12vSB。看图片这个电源貌似有主动PFC电路。如果怀疑坏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就直接查找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了,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源多好  修好也不一定用的久

就是维修东西的部门的嘛,最近要修很多这种样式的电源,直接换电源采购流程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忆中修过这样的一个电源、图纸没有。有个4脚的IC,5VSB 型号应该是TNY290。和277等有差别。不能代替。前 ...

感谢大神,tny290没有哦!那就没办法了,我们采购元器件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有辅助供电,在你的图片上有标记:+12vSB。看图片这个电源貌似有主动PFC电路。如果怀疑坏的芯片是 ...

好的,谢谢解答!我再查查看,刚入门还是一个新手一枚!

网友:
如果哪位大神有类似图纸的提供的话,可以有偿哈!

网友D:
待机芯片都炸了,待机电压还有1.1V,严重不相信哦.
先独立维修待机电压,cm6802是pwm+pfc驱动二合一芯片,通电测试高压电容电压有没有380v以上,有的话证明pfc部分是好的。先搞定待机电压再研究。如果是pi的tny芯片,肯定是同系列最大功率的型号,.因为tny274好像只有12w功率.这个要求输出功率达到16W.所以应该是TNY2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芯片都炸了,待机电压还有1.1V,严重不相信哦.
先独立维修待机电压,cm6802是pwm+pfc驱动二合一芯片, ...

因为不知道型号,我换了一个TNY277上去,测得有1.1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