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如何插入内存

楼主(2018-04-11):
笔记本电脑如何升级,就是加内存如何插入!

网友:
买内存 买螺丝刀    拆开机器   插入内存

网友:
拆了看见内存插槽,然后插上内存就OK

网友:
这个你还是直接去网上找视频看吧

网友:
对入槽位置,插上去,开机能亮即可

网友:
拆笔记本看里面有多的内存槽没有,现在有些笔记本只有一个内存槽

网友:
接口对好插上就行啊..................................

网友:
内存都不知道怎么插的,还是免动尊手吧,弄坏了不合算,还是跟商家买根内存,让他帮你装起来。

网友:
先拆掉外壳,然后队插槽插入进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来错地方了吧,你这种问题应该直接百度,还有图片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