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 接信号黑屏

楼主(2018-04-11):
三星S22B150N 接信号黑屏,刷了BIOS还是一样
黑屏

网友:
看一下R G B H V 对地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不接信号有无信号菜单,把24c08芯片清空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上面的事情,看看楼主后续吧

网友:
刷下程序还不行,就换下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
刷下程序,就换下BIOS芯片试试看 实在不行 换驱动板

网友:
三星的BIOS是通病找个原厂的试试看看

网友:
看看13 14 是不是不断线了 我遇到过vga 座开焊的

网友:
换驱动板 换驱动板 换驱动板 换驱动板

网友:
查三基色 还有场行信号

网友:
好了没?有一台一样的,刷BIOS也是不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