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L8111E/F网络接口LED状态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更换RTL8111E/F网卡芯片后,网络接口两个LED状态指示灯有时会不亮,有亮一个。查看pdf文档,31、37、40三个LED脚可以自定义状态寄存器的。那么用什么工具定义它,比如想要31脚有数据交换时闪,其它两脚指示网络速度,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知道吗?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帮顶,正好也要学习下。希望有人讲解下。

网友:
重新刷下主板BIOS,或者需要重新写下网卡的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