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开机无显 电流0.5 LA-9911P

楼主(2018-04-11):
这个机器 很多出现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 刷BIOS 能好 有人说刷了没好  是CPU 坏了  那么  到底是怎么才能知道 到底是不是CPU 坏了呢  很装简单  电流在0.45左右的 一般情况 都是CPU  不好了    0.5 左右 可以是BIOS 问题  还要看 不插 内存的情况下 会不会报警 如果报警 大多  刷BIOS 会好

网友:
G405 G505 AMD 这个CPU 报废率 很高。。。。。。。。。

网友:
我这边好几台 都是
CPU坏了

网友:
是呀,我也遇到几台了,就是不知道U坏

网友:
高手啊!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现在的基本是bios  供电坏,桥cpu坏了就换主板了

网友:
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供电条件正常  有复位 可以刷下BIOS测试下  没图的话 只有先刷个BIOS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