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维修后的新故障

楼主(2018-04-11):
b470通病,集显的上下管烧了。跟换两个管子和相连的ic后不出集显供电,cpu再别的机器上能点亮,想着换个cpu供电ic吧。是ncp6121,用6131更换后电流只有0.3了,cpu供电都不出了。换回原来的6121也是这个状况。测试6121的10脚供电5v有的。9脚en 3.3v有的。其它电感都有电压。就cpu供电和集显不出。6121还需要哪些条件啊
补充:33脚PWR_CPUCORE_DRON  只有0.36v 这个副开启明显不对,论坛说需要差不多5v左右

补充:机器修好了。又重新全部换了一套全新的ic和mos管。触发显示了。但是用可调电源会掉电重启,用原装适配器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换个驱动IC试试,乌龟壳MOS管坏了,驱动IC一般都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换个驱动IC试试,乌龟壳MOS管坏了,驱动IC一般都会挂

一开始就换过了。我上面写了呀!!!!!!!!

网友:
一开始换过MOS和IC后,CPU供电可以出来,就是集显不出来?换过供电芯片之后CPU供电都不出来了是吗,,如果是这样,先换个CPU,然后再查供电芯片的条件,有示波器可以测下SVID

网友B:
龟壳管子  控制IC 还有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这个机器有时候还会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龟壳管子  控制IC 还有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这个机器有时候还会烧U

运气好。没烧u。哈哈!!!!!!!!!!!!!!!!11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这个机器瞬间电流大,可调电源要拧到底,不然会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