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S22A100N三星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8-04-11):
S22A100N三星显示器 不通电。量接口那里,14V变成3V,无短路,不是不刷一下程序就好。现在没有分。都下载了。修好再来补充。

网友A:
这个接口容易 坏。 这个肯短路了吧。

网友B:
估计得换板,三星的好辣鸡的,我碰过好多三星的显示器都是刷程序不管用的,驱动板又是自家芯片的,只能换板

网友:
对了。是接口坏了。换了一下也还是一样。

网友C: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接口坏了。已经修好了。刷过BIOS没有用。后面换了接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电源接口坏了。已经修好了。刷过BIOS没有用。后面换了接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换板,三星的好辣鸡的,我碰过好多三星的显示器都是刷程序不管用的,驱动板又是自家芯片的,只能换板

驱动芯片没有问题。我这台是接口的问题 ,换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2018-07-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容易 坏。 这个肯短路了吧。

我这台短路  烧不出  能说下你修过的具体哪里吗

网友:
三星电源口很爱坏,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