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1C不触发

楼主(2018-04-11):
型号:华硕 Y481C
版号:X450CCREV2.1
故障:待机0.001,不触发
故障:不触发,待机0.01,待机3.3V正常,5V变成2.2V,开关3.3正常,触发无反应。更换过IO ,也更换过UP1589Q,BIOS刷了很多遍了,都不能解决问题。不装BIOS测试5V也是2.2V  3.3V也有。5V电容也换过了。BIOS第一脚到EC也没有断线,都不能解决问题。基地有案例,有的说是刷BIOS好的,有的说是换待机芯片好的,好像是通病,但都没有解决,有谁解决过的?补充:3.3V电感对地阻值400。5V电感对地阻值是500。
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故障是EC有问题,前面换的是拆机芯片有问题,订了全新的装上去可以了

网友:
华硕主板没图纸,不好整。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我碰到过一台板载CPU坏

网友:
查看自举电容和电阻,是不是自举问题导致的。还有测量后级阻值是否短路,反馈电路

网友:
估计是CPU挂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我这个估计就是cpu挂了,短路,同行换键盘换成这样的。

网友A:
你这个对地多少啊  这种情况多半是后级短路

网友:
这种不好查啊,是不是哪个小元件坏了,5V给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对地多少啊  这种情况多半是后级短路

3.3V电感对地阻值400。5V电感对地阻值是500。

网友:
芯片条件查了你没有一整套换了,不行应该是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把后级全部断开,看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一级一级连接,这样问题就出来

网友:
三板斧搞不定就基本GG 了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我有,有需要的联系、、、

网友:
asus有节点 断开5v供电节点看看5v正常不正常 正常的话考虑后级  不正常查芯片条件

网友:
版号:X450CC 2.1 这个机子 待机先有5V 3V是开机的时候在有的 问题是3V待机先出来了,5V 只有2.2V 插上电源有电流声,解决办法。BIOS芯片 1脚断线引起的,5V待机只有2.2V,这个机子有点位图,大家可以看下,R3050电阻 断线!

网友:
估计是CPU挂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呀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呀,学习到了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我的是换待机芯片好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采样电阻有问题,试着计算一下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把后级全部断开,看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呀,思路要对一级一级连接,这样问题就出来

网友:
这个通病修过 sd卡槽 下面腐蚀断线 bios 第一脚断线 没波形 量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