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视X720背光闪烁非屏幕问题

楼主(2018-04-11):
乐视X720背光闪烁,换过屏幕非屏问题,找遍全版没找着灯控,修过的老铁门帮忙指点哈灯控在哪个位置。

网友:
我的小米note顶配屏幕有水波纹,验证和主板没关系,还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A:
灯控供电虚焊了吧。重置灯控供电IC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控供电虚焊了吧。重置灯控供电IC看看

问题是没有找到灯控啊兄弟   没图纸不知道哪个是灯控IC

网友:
这是乐视2吧, 音频IC在哪?之前有遇到没声音的 。有风险没敢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有找到灯控啊兄弟   没图纸不知道哪个是灯控IC

看哪个小的像,开芯片型号淘宝查查看是不是灯控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很 难查找,如果有图纸就好了。还有最后的办法,你把屏幕排线扣在主板上,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测量屏幕上面的LED灯脚位,黑表笔测量测量主板上面的升压电感和二极管。如果万用表蜂鸣器能叫,说明这个就是灯控。旁边的就是灯控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 难查找,如果有图纸就好了。还有最后的办法,你把屏幕排线扣在主板上,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测量屏幕 ...

我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屏幕接口19V,红笔到处去碰划在显微镜下面找好久都没有找到,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用铁扫把啊  铜丝的电线剥了   参考下小米5之类的机 背光供电是不是pmi8996提供的?

网友D:
小米5的 的确是pmi8996出来的供电  下边几个电感总有一个是。

网友:
键盘不太会引起不开机,还是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5的 的确是pmi8996出来的供电  下边几个电感总有一个是。

已经放弃了  直接退机了找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
你可以重置灯控供电IC看看,或者换一个

网友:
666,都是大神,学习了,果断收藏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个理论知识很有用。以后对客户对自己也有帮助

网友:
手机配件小  没有图  的确不好找

网友:
我是没看懂。。。。。。。。。。。。。。。。

网友(2018-05-21):
不知我的x500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