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5不认硬盘 求解

楼主(2018-04-11):
D215不认硬盘  求解    硬盘换过  电源换过   开机后 硬盘不转    怎么都认不到  现在就差 做桥了   我想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楼主 现在弄好了吗     硬盘可以识别了吧

网友:
就几棵电容,线路无问题,不是BIOS就干桥不要想多了。

网友:
检测下有没有断线,打下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