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开机进bios,从bios里直接选硬盘能进系统

楼主(2018-04-11):
a68主板开机出现f1,按F1直接进bios,换过硬盘不行,进bios之后按F8直接选硬盘能进系统,但是重启一下就又不行了,总不能让客户每次开机都搞半天吧,bios里的设置有些能改,有些改完之后保存不住,重启下就又恢复了,电子有电,放电也没用,路过的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
或者刷下bios?

网友:
找到问题了,有个地方漏电,但是我不晓得怎么修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   同样的问题   想知道最后是怎么?

网友A:
BIOS没设置好     在研究研究bios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设置好     在研究研究bios吧 ......

不是bios问题,板子有个地方漏电导致的,漏电地方在bios左下方远一点的一个两针的地方,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吧   解决了就好你遇到的故障现象跟我前几天遇到的一模一样   我这边的是bios设置的问题...